请教高人

楼主(2007-07-21):
   我的一名好友最近买了一台打印机。
但是由于功率很高,开启功率在600w左右,而公寓的最高输出功率约为200w,每次使用都要断电,请教高人如何能解决这一问题。
   谢谢!

网友A:
什么打印机600W?不是打孔机吧?

串个铁芯电感试试

楼主:
更新解释

   打印机正常工作时是200多w
 只是在开机瞬间为600多w
在开机时由于瞬间的大功率使得公寓断电。
  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B:
这台设备已经不错了

开机瞬间电流仅为正常工作时的3倍。

网友C:
正常现象,但什么公寓限电200W?

真的那样的话电脑都插不了的,
还让不让人活啊?

有些设备开关电源的滤波电容比较大,如果浪涌抑制不好或没考虑,启动瞬间电流就会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