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正负电源

楼主(2007-07-27):
    最近急用一电源,要求为正负双电源,正负12伏,正负5伏和正负15伏,正负18伏,只要能满足上述要求的越多越好。
    感激不尽!

楼主:
还有补充

   最好有比较完美的电路图
 谢谢了

网友A:
你是要买电源吗?

网友B:
定绕个变压器

多个中心抽头次级绕组,整流滤波加三端稳压,立刻搞定。
现在没法上传图片。

网友C:
用凌特的稳压芯片

用凌特的稳压芯片,lt1083 1084系列的,按数据手册接做出的电源性能特别好。但好像不能用中心抽头的变压器。

网友D:
楼上说法有误

可以用带中心抽头的,不过要注意接法。好像楼上用的变压器也是带中心抽头的。^_^

网友E:

现在有 很多生产DC电源的厂商,比如腾讯科技,还有北京的什么公司生产的 电源,买一个恒压电源就可以了,价钱有几万到上百万,这种电源的确很好用想调多少伏电压都可以,也就是说恒压源的定义就是电源电压是恒定的,电流是自动升,例:我调15V,每个电源电流有最大值,15伏调好,电流可以预设根据负载带载的情况而定电流范围值,不带载就是0A。

网友F:
电流

楼主还没有说电流多大呢。

网友G(2013-10-30):
地接的是中心抽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