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个12VDC得到2个不同地的5V

楼主(2007-07-29):
小弟近来想搞一个电路,由一个12VDC得到2个不同地的5VDC,不能用DC-DC模块,请教高手有不有方案?

网友A:
办不到的事

别想了。

网友B:
用12V驱动一个电动机,再带2个发电机,

网友C:
3楼: 用12V驱动一个电动机,再带2个发电机,

这招够绝的!

网友D:

不可能的事情

网友E:
3楼: 用12V驱动一个电动机,再带2个发电机,

厉害

网友F:
用电源隔离模块

其实也是dc-dc

网友B:
还有方法,

用12V 点个灯泡,再照两块光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