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比较基础的变压器问题

楼主(2007-07-30):
变压器有一个原边A,两个副边B和C,现在B的负载突然变化,C的负载保持不变,那么C的电压是不是跟着B的变化而且严格按照匝数的比例关系变化,谢谢!

网友A:
变压器问题

你说得太严格,会变化,理论上会是按照匝比变化!但实际上会有误差!

网友B:
会变化

但理论上也不是按照匝比变化。

网友C:
简单分析 考虑各绕组内阻、磁路内阻即可

楼主:
继续请教

继续请教,现在要设计一个多路输出电源,代反馈的,准备用uc3842,那么反馈只取实际应用的一路或者专门的一路辅助检测电源行吗?

网友B:
可以。不这样你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这样只有有反馈的一路是“全稳”,即无论负载变化还是220V电源电压变化都有稳定作用。其余各路是“半稳”,即只有220V电压变化有稳定作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

明白了,谢谢大家!正在考虑能否作成多路反馈,在成本增加不大的情况下.

网友D:
多路反馈在一片UC3842的电路里怎么实现呀?

网友B:
我说过

“不这样你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网友A:
回maychang

把每一路输出都加一个电阻到参考端,例如TL431,这样不可以吗?输出路数太多就不管用了!

网友B:
两路就不管用

自己想想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