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过流保护的问题

楼主(2007-08-03):
此电路中,是否有过流保护的作用呢,测试后,感觉没有。都说VT9有过流保护作用,实测没用。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是VT9吗?

可我用负载带不好用啊?

网友A:
这个限流,应该6~7A开始动作

楼主:
怎么计算的?学习中

如何计算出来的,
另外VT3用的是IRF9530,好象只有2点几个安培驱动能力。
我要是再并2个9530行吗?
老师,指教啊?

网友A:
VT9在R28~R37那十个电阻两端压降达0.6~0.7V时导通

导通后将VT3门极与源极之间电压减小,所以能够限流。
这十个电阻都是1欧,并联后0.1欧,所以限流开始是6~7A。

楼主:
达到5-6A,是否还要调整其它部分。

如果想达到5-6个安培的水平,是否还需要调整电路的其它部分,现在能达到吗。
此电路中,除过流保护,过压保护,短路保护外,还有其它作用吗?

另外请教一下,短路后断开,在自动恢复阶段,是什么道理使Vout重新上电的,是依靠9530的极小的泄漏电流吗?还是其它的原因。

网友B:
VT3上电即导通,保护时VT8、VT9使其截止罢了

很简单的电路啊

LZ要学会自己分析,
不要什么都要问别人啊

楼主:
Vout去短路后,自恢复的道理在哪里?

楼主:
继续请教啊,

在Vout没带负载的情况下,是可以恢复的。
我做了相关的试验。但是,好象如果在Vout和GND之间加入一定的负载RL,则
恢复起来就不容易了。具体数据还没试。
可以再分析一下吗?在这种情况下,可带多大负载?如何考虑。

楼主:
大家各抒己见,讨论一下。

多多支持啊!

楼主:
急用

给点意见

楼主:
能人,指点啊?

楼主:
试了几天,不管好坏,有个结果

  试了2天,Vout在有负载的情况下,短路后还是无法恢复。但不影响使用,顶多断一下负载就可以了。但是关于过流保护的问题,目前状态效果不好,通过试验,在VT9的基极(B)和GND之间加了个兆欧级的电阻,调整该电阻大小可以控制所保护电流的大小,如:我用27.5M的电阻,可以控制在5A-6A间VT3开始关断。这样连接的主要想法是三极管要想导通还需要有一定的电流,串一个兆欧级的电阻使三极管无法导通,当达到5-6A时,电流相对增加,使三极管导通。不知这样想法如何,各位朋友给点意见。
  另外还有一个疑问,不加该电阻,觉得也应该可以,但不知为何,无法控制所保护电流的大小。还是要调整R6的大小呢?目前看,去掉三极管的压降,R6的电压所剩无几,是否是电流太小的原故呢?调整它会有效果吗?

网友C:
降低动作电流,直接去掉几个1欧的电阻就行了

大概每去掉一个,可以降低0.7A。

有负载时不能恢复,不知道你的负载电流多大。

楼主:
用的是电阻,

产生的电流在5A-6A之间

楼主:
对不起,忘说了,电压是24V的

网友C:
你不是说5-6A就已经要保护了吗?

如果负载电流是6A的话,短路保护电流应该设置在8A以上。

楼主:
又试了一下,效果和以前一样。

1欧电阻太少,阻值增加,功率下降,会烧电阻。
阻值增加,会产生太多的分压。
我的方法是又增加了一倍的电阻,
请帮忙分析一下,目前的状态,
在电流过大的时候(指超过一定电流5-8A时),会产生如下的一个状态。即
 VT9的(C)集电极为20.3V左右
 V+为26.5V左右
 Vout为13.3V左右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IRF9530自已过热保护了吗?

楼主:
5A-6A是我希望达到的标准。

现在的状况是,到7A、8A它也不保护,状态现象我上面已说过了。
现在是VT9不象设计中的那样,感觉它并没有导通。
此处有点分析不太清楚了。

网友C:
那是因为你的负载电流还不够大,这时电路已经进入了恒流

你这个电路,输出短路,要输出电压下降一段时间后,由VT8维持保护状态。如果输出端电压不够低,就会进入恒流状态。

楼主:
重新拾起模电书

试验到这里,让我想起,好象以前也遇到相同的情况,
那么,进入了恒流区算不算起到了过流保护的作用了呢?
想采用夹断方式的设计可能吗?
如何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