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大姐帮选个DC/DC电源IC,急用

楼主(2007-08-09):
要求:
    1、效率高。
    2、输入电压在8-25V左右或更宽;
  3、输出电压3V或可调,需要得到的是3V;
    4、最大输出电流400-500mA或更高;
    5、外围电感电容可以使用贴片的小封装;

找了一下午,就没找到合适的,差不多的也行的,唉,郁闷~

网友A:
LED驱动的吧,7150去看看,

LED驱动的吧,7150去看看

网友B:
ltc1624

www.linear.com.cn,你这个电路它资料里面有现成的电路图,全贴片器件

楼主:
那样不行噢

我要的是恒压3V输出,不是恒流。
急啊 在线等~

楼主:
来个具体型号哦

找不到

网友B:
怎么不行?你看了吗?

要是还嫌复杂,用lm2575,http://www.national.com/CHS/,上面还有仿真设计软件,帮你把每一个元器件的型号.厂家.参数都算好啦。

网友C:
sp7650

sp7650,可上WWW.zlgmcu.com下载手册,参数和电路图都有

网友D:
MC34063

可达1输出

楼主:
上面的外围电感都很大,我要很小的或不需要

问下有没有这样的电荷泵啊?或外围可以用很小尺寸的电感和电容,
我的PCB板很小。

网友E:
楼上想要的

是办不到的事。

网友F:
选频率高的DC-DC吧

高频化有利于减小电感体积,可用CD42的贴片电感

网友G:
可用33063,电感、电容是必须的,省不了,只能尽量小。

网友H:
MC34713

这个freescale新出的,1M开关频率,同步buck变换器,内置开关管,零售估计有点贵。

网友H:
AOZ1212D不错

看内部结构是同步buck变换器,看典型应用又加了续流二极管,为何?
不知道这个IC各方面的性能,稳定性怎样?

网友I:
复楼主

NCP3063   频率150K  输出电流可达1.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