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4.5V左右转换到3.3V和2.5V的器件

楼主(2007-08-09):
我使用镍氢电池供电,大概电压在4~4.7V之间,器件工作在3.3V和2.5V,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吧,有什么LDO可选,并且好买。我以前用tps7233和tps7225,但是不太好买。求好买的器件。
不知道lm1117能不能把4V的转换成3.3V?

网友A:
XC9215

高效同步整流DC-DC,最小工作压差0.2V,效率93%,价格RMB1.80元。

不要找我买啊,我只是提供参考价格。

网友B:
re

www.bcdsemi.com

网友C:
spx1117-3.3

spx1117-3.3
asm1117-3.3
am1117-3.3

网友D:
XC9215确实不错

就是输出电流太小,

网友D:
当然要DC/DC的

LDO输出电流越大越不实用。

一直想找便宜点的,开关频率几百K以上的DC/DC,可也没找到便宜的。

网友E:
spx117

spx117-3.3v
很方便,我一直在用,电路简单,价格大概两块钱左右

网友F:
功率有多大?

用LDO肯定不是很好,效率不高。

网友G:
目前LDO和DCDC实现这个都没问题,就看成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