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软启动

楼主(2007-08-10):
请问UC3842应该怎么样设置软启动?就是在刚开机的时候占空比逐渐从0增大

网友A:
这个电路软启动时间有多长,能做到5S吗

网友B:
5s?

上图有计算公式,行不行就自己试了。
第一次听说软启动要长达5s的,见识了。

网友C(2008-08-15):
软启动

通过5伏充电来软启动

网友D(2010-12-08):
2# maychang 看不到能再发一次啊吗?

网友E:
规格书中本来就有软启动的参考电路

网友F:
二姨家的图片丢了这么多

网友G:
好像基本资料里面就说软启动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