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将变压器输出端输出的23v的电源整成21v左右??

楼主(2007-08-10):
经过桥式全波整流后的电压能达到32v左右,现在想要一个21v左右的电压,电流最少也要2A的,请问用7820怎么接能达到这个要求?

网友A:
地脚接2个二极管

楼主:
地脚接2个二极管

我要大电流的,要做电流源用的
地脚接两个二极管只能拉高输出的电压,不能解决任何电流的问题

网友A:
你之前没有提到电流啊

你不会再加上三极管扩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