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使7V-5.5V稳压到4.7V

楼主(2007-08-13):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地低压差稳压IC都能在这个电压下工作

要看你的工作电流才能选择型号

网友B:
---

我司有符合你的要求的IC.
shenzhen1717@126.com

楼主:
个人见解:

补充:我所需要的电流最小能够输出1A。

网友C:
可联系我

我司有符合你条件的IC.
AOZ1071 1.5A
AOZ1070 AOZ1016 AOZ1010  2A
AOZ1013 3A
AOZ1014 4A
shenzhen1717@126.com

网友D:
1A电流的话,若用LDO要有很大的散热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