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12v23a的电池2.9ua的电流可以用多少时间?

楼主(2007-08-18):
(无正文)

网友A:
静态的电流?工作电流呢?

楼主:
工作电流是50-60ma 静态电流是2.9-3.5ua

工作电流是50-60ma 静态电流是2.9-3.5ua

网友B:
工作周期呢?

楼主:
静态电流是2.9-3.5ua

工作电流是50-60ma 静态电流是2.9-3.5ua
如一直工作可以用多少时间?如一直不用又可以用多少时间?怎么计算的?mah是什么意思,12v23a的电池有多少mah ?

客人反映一直不用,也就是静态电流是2.9-3.5ua,2个星期就没电了,为什么?

网友C:
12V钮扣电仅几十个mAh容量,参考一下,自已去算吧

这是较好品牌的参数,没名气的还到不了这个容量

不排斥所用电池是大兴货或过期货等因素造成过早失效

网友B:
不只如此,23A的容量是以“放电到电压下降至6V”为准

LZ的电路很可能不到6V就不能工作了

网友D:

电路有漏电或电池不行

楼主:
我想请教一下电池用电时间是不是 额定容量/工作电流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电池用电时间是不是  额定容量/工作电流
   我所用的电池具他们生产商说是50mah那我的静态电流是2.9-3.5 那工作时间是不是     50/3.5  *1000  那不是很大吗?
我的电路,电池电压到10.8就不工作了(可以工作25-30分钟不等),那又该怎么计算呢,

楼主:
补充一下

电池电压到10.8就不工作了(工作电流是50-60ma,可以工作25-30分钟不等),那不工作一直待机,又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C:
待机电流x待机时间

总的安时÷[(工作电流x工作时间)+(待机电流x待机时间)]=能撑的时间

你的关键很有可能是所买电池不新鲜或是大兴货.一般象这类产品少说也能用半年.

网友E:
  看你哪个SOC的图就知道 你电池有多不合格,这样的电池一般只能用2 年到头了,而且你的0标定点很模糊 电池没有恒定状态,但电池大功率工作的时候就有危险了!!!!
   电池寿命一般用冲放点次数决定!!!!如刚刚出厂的电池应该,快冲放几次,这样做的目的是"活化".他们应该给出参数的.但一般是在 1A电流情况下做的规定!!!!
  电池在热环境下不宜工作,比如55℃ ,这样的情况下一般电池有过热现象,如果电池在强制固定状态下就可以爆!!!45℃状态是个临界环境,在低温度下,电池在活化后应该没有问题,但长时间放置的电池一般容易"老化",在"活化"后可以应用.在-30℃的时候好电池的性能就可以明显发挥出来!!!!!

  电池都有说明书,你可以看下AH  ,mAH的参数就是在 1A  ,1mA的情况下可以用多少小时!!!!!
  如果电池没有问题,应该是你电路问题!!!!
    说明:电池厂生产的电池没有满电的电池(100%-120%电足量),一般是80%-98%不可再生,30%-70%可再生!!
   电池测量很不容易,所以应该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