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干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7-08-19):
弱弱的问一个问题:
现在在做一个智能小车,用51单片机控制一个小车,单片机板要5V的供电电压,先想轻便起见,想用一个9V的干电池(口香糖电池)供电,让干电池供出的9V电经过7805稳压,然后供给单片机板,但是发现一旦7805稳压输出的电压连到单片机板上,干电池输出的电压就成了2V多,单片机板无法工作,请问电池输出的电压为什么会降下来啊?应该怎么做才行呢?

网友A:
不知道“口香糖电池”是什么

不过,接上负载电池端电压就下降,只能是一个原因,就是电池内阻比较大,致使一部分电压降在电池内阻上。电池内阻大,可能是电池容量已将近放完,也可能是这种电池本来就不能带这么重的负载。

网友B:
智能小车的系统应该使用低功耗的单片机

低功耗的系统如何实施,网络上可以搜索一下;
以前有一个沈洁的低功耗系统的实施要点,我记得几条:
1、低电压工作,选择3.3V
2、休眠
3、低工作频率
...

网友C:
9V的电池?应该是9V的叠层电池吧?"口香糖"电池是1.2V的,

通常给随身听用。

做小车的,应该使用大功率可充电电池,例如镍氢电池组,锂离子电池等。

楼主:
大功率可充电电池?

"做小车的,应该使用大功率可充电电池,例如镍氢电池组,锂离子电池等"。。。

什么是“大功率可充电电池,例如镍氢电池组,锂离子电池”啊?
是那种很重的蓄电池吗?比如9V、12V的蓄电池??那么沉的蓄电池压在小车上,小车不就翻车了?

我说的9V电池就是那种万用表里用的电池。。(我也不知到那种电池的名字是什么。。。)

网友D:
用手机用的锂电池吧,到处都有

充电器也很多,处理器选 一个宽工作电压的

网友E:
镍氢电池组,例如超霸的5号充电电池串联

建议使用3.3V的MCU,4节电池串成4.8V,DC-DC降压而不是使用线性稳压器,效率高,使用时间长

网友F:
建议

初学者宜先将控制电源与电机电源分两组电池供电,系统调试OK后,再偿试共用一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