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4063做车载充电器(有经验的请进....)提升水平......

楼主(2007-08-20):
目前我在设计一款VO=5V±0.25v IO= 450-550mA (当VO=2V-5V时) 最大电流550mA的车载充电器.
我采用了附件中的电路进行调试(当然电感为220uH),
调试的结果表明我的这个电路的恒流特性不好,三极管限流受温度影响,合上外壳,工作一会就受温度影响,限流值明显变化.请都各位大侠推荐一下好的电路或帮忙指点一下电路,在原电路的基础上,如何能将恒流特性做好.有谁CC做的比较好的(在采用LM34063的前提)请指教,期待中(附件是特性要求)
输入为12-24V
输出线长3000mm(拉长后),采用弹弓线42根0.08mm的铜丝
在我调试的过程中,带载450mA 时,线损基本上有0.2V,
如何补偿?请指教。。。

楼主:
LM34063做车载充电器(有经验的请进....)提升水平......

sch

网友A:
把9012改成运放如何???

恒流特性不好肯定是电流测试不准...

将C3改成104如何???

俺是模拟菜鸟,只会用PWM+ADC~~~

楼主:
C3会改变频率哦,对CC会有改善吗?请大家发表一下建议啊,

网友:
R1

能否将9012去掉,通过改变R1的大小来实现呢?

网友B:
精密恒流应用

R5为负载,R4限流兼取样,温度特性很好。

网友C:
R1

R1怎样得来

网友D:
在1.2R上并上IN4007

网友E:
我也做车载充电器

也想用34063成本底,但是这个做的话,稳定性不是很好,我是车载12V直流电给7.2V充电,我还是选用了317进行恒流充电,电路简单,效果也达到,成本也还好,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