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开关管已经进入软开关状态。

楼主(2007-08-20):
(无正文)

网友A:
用示波器同时监测电压电流

楼主:
除此之外,还有好办法么?

网友B:
swj 告诉你的,就是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

你是不是想用万用表量?

楼主:
不是了,万用表肯定不行了

我曾用ir2161做了电源,我用示波器并没有看到明显的特征,ir2161 说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满足软开关条件的。按道理讲,应该是管子开通后电流波形才开始缓慢上升,电流下降到零以后管子才关断,这两个过程我并没有明显的看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