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差集成稳压器和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7-11-23):
低压差集成稳压器在使用压差0.5V以下时的效率可以达到90%以上,而且电路简单,那开关电源谁还用呢?

网友A:
你能保证压差总在0.5V以下?

网友B:
LZ,那压差大于0.5V时呢?

不用考虑啦?

网友B:
何况,你那个效率怎么算的?

难道只考虑5.5V转到5V的情况?
±10%时根本就不需处理啊

楼主:
那我就设法

那我就设法降低输入端的电压呀,这个通过降压整流滤波也不难做到的。
小弟对电源接触很少,最近在看,发现种类太多,不知如何下手。请指教!

网友C:
老兄,不知道你用过电池没?

就拿普通的两节干电池来说,两节新电池可能会超过3.3V,而用一段时间后,可能只有2V多了。

同样,市电电压也会波动,整流滤波后电压变化达到±10%很正常。

网友D:
所以在要求较高的场合

前级用开关电源后级用线性电源的方案越来越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