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电机

楼主(2007-11-23):
我手头上有一个交流同步电机,给它一个方波就会转动,里面的磁芯只有两个极,查了很多资料,还是确定不了磁芯和硅钢片材料,不知道大家知道没有?谢谢!

楼主:
原理值得分析

我觉的很奇怪,给它一个正脉冲和一个负脉冲,转一圏,磁芯两个极怎么会不停住,按照理论来说,转到平衡位置时会起动不了,但实际使用中不会停住。

网友A:
指针式电子表里面的电机就是这样的

zwj在工控版面说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