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交流稳压电路求助

楼主(2007-11-24):
我现在要做一个将220V交流电源稳到110v直流,如果用半波整流的话,这个二极管怎么选,我找不到耐压值那么高的二极管,如果用电桥整流,这个二极管又怎么选,希望那为大侠作过这种电路,给小弟提供一个二极管型号.

网友A:
10kv以下不要说找不到二极管,220更别提了

网友A:
1n4007

网友B:
一般情况

输出是交流,才可以叫交流稳压器。
你的输出是直流,通常叫变换器。

网友C:
IN4007

  用IN4007

网友D:
RE

注意管子的导通电流和反向电压就行

网友E:
二极管

一般用平时用的就行了吧4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