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PWM控制BUCK或BOOST时,怎么控制输出电压?还有公式问

楼主(2007-11-24):
主要用MCU控制FET,然后使用AD采集。
我找到的公式,根本不适用

如BUCK的
Vo=Vi*D(占空比),实际上,输出电压和负载有关系。根本不成一个比例关系。
BOOST的
Vo=vi/(1-D),也是和负载有关系的。

请问用MCU控制时,怎么可以比较快速地输出一个电压符合设定的电压呢?
比如设顶要输出10v,那么怎么可以很快的令输出到10V呢?

网友A:
如果这两个公式“根本不适用”

那么全部电工教材都需要重写。
你自己的电路有问题,别怪公式不对。

后面的问题,需要知道你的MCU如何控制输出电压。

网友B:
R

知道工作频率,占空比,输入电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