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设计了一个稳压电路,请各位给指点!!

楼主(2007-11-25):
要求:
输出电压.1.3~13V
最大电流:1A
不知道着两个要求能不能达到?
另外想用AD实现电压电流的检测.由于电流采样电阻不能太大.所以用了一个1欧的电阻,但是这样采样的分辨率又太底,又加了个运放.进行放大.
我是第一次做这个,所以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请各位高手给指点指点.
谢谢.

网友A:
Q1加得不错

采样电阻太大了,1欧1A时就是1V,对输出电压影响太大了!!
采样电阻用小点,可以放在317的前面,两端分别对地接分压电阻,再用差分放大求得电流。

网友B:
R5太大,且应该方LM317前面

网友C:
我看不出Q1有什么用处

另外,LM317L也不能输出1A之大的电流。

网友A:
电位器触点接触不良时,Q1就起作用

另外,输出低压时,317上的功耗很大,要加大的散热器。

网友C:
那么这个三极管是起保护作用

当电位器滑动端接触不良时管子导通,LM317输出电压不会上升到最高而是下降。
把电位器与R3交换位置不就行了?

网友D:
同意maychang 观点

网友A:
R3是317的固定负载,不推荐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