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24v线性稳压电源电路(带限流3A)

楼主(2007-11-25):
(无正文)

网友A:
管子耗散功率最大约有50-60W

太热了。

网友B:
电流大了还是用DC-DC吧,线性适合低压差场合

而且要注意功耗,功耗过大会使效率很低的

网友C:
可以烤面包了

网友A:
开关电源要做到输出3V-24V可调

而且是无论负载情况如何,即允许空载也允许输出3A,都能够3V-24V可调,是有一定困难的。要是从零开始可调就更困难了。

楼主:
这种电源一般用在实验室使用

如果用在在产品上要考虑效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