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100V输入,18-24v输出,200-300ma最简单如何设计

楼主(2007-11-13):
24V-100V输入,18-24v输出,200-300ma最简单如何设计
输入是24v-100v,最终输出是15V
不想用开关电源变压器的方法,要求尽量低功耗
最好用最简单地方法,
大家讨论下

网友A:
ldo的话,

最差的情况这个电源将消耗85v*0.3a 25.5w的功率,散热片也不便宜啊

网友B:
我也有类似要求,但这个似乎有些难度哦!关注中....

我也有类似要求,但这个似乎有些难度哦!关注中....

网友C:
建议加一部分电路

建议加几个比较器,控制继电器,控制输入电压,比如:输入100~70一个档,70~40一个档......
这样也许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