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LM2576+MC34063出12V的电压行不行

楼主(2007-11-14):
我原先打算用LM3478之类的做个SEPIC的电路出12V,因为当时我认为我做的这玩意的12V的电压要求会很高,但这阵子我仔细研究了一个项目的文件,发现,12V的电压要求是0.1A到2A,一般正常工作的情况下12V的电压在0.5~1A之间.因为我想我能用用一个LM2576之类的芯片,选把输入7V~18V(一般情况是14V)先变成5V的,再从5V的用MC34063升压到12V,不知道这样子做效率上会不会太差,性能如何?

网友A:
非隔离正激做升降压式DC2DC

自耦型正激,变压器可以做得很小,相信很少人做过。

俺这个馊点子,不错吧!

负载获得的能量,部份直接由电源提供,效率也会比较高

网友B:
为什么要这么做?

而且5V到12V的话5V得多大的电流啊?

多的是升降压一体的IC,只是比较贵而以,自己去MAXIM网站找找吧

楼主:
回1楼的

价格是一问题啊...美信的东西贵且杭州不好买到.

网友A:
要便宜的吗?

直接用LM2576推动一个正激变压器就是了,5块钱以内就全部OK

楼主:
我刚看了一下美信的

我刚看了一下美信的好像也没有符合的芯片.....
davidli88那能行吗?

网友A:
效率也会比较高

负载获得的能量,部份直接由电源提供。

楼主:
正激变压器能不能用电感磁芯做?新人啊,只研究过电感的设计,变压器的,目前一片空白.

网友A:
不行

正激变压器要求漏感很小,磁路必需要闭合。不能用工字型磁芯。

带屏蔽罩的工字型磁芯估计可行,但漏磁也比较大,价格也不便宜,没试过。

楼主:
我是说环型的,我书上翻了一下,好像可以的说.....

网友C:
环形绕制困难

网友A:
磁环可行

最好双线并绕,尽量降低漏感。磁芯u值要适当。

网友A:
是的,综合成本并不比变压器便宜

引用 网友C:
电源技术 ←返回版面

11楼: 环形绕制困难

楼主:
回版主

并不很大批量的产,但也不是很少,因此我的想法是,东西一定要好买到,贵不太贵,就可以了.
那在环型的磁环上怎么做,5:12?那么按1比2.4来绕,用蓝绿环应该可以吧?

网友A:
蓝绿环是低u环,绕出来圈数太多,不适合做正激

拿黑白环试试,按正激变压器计算

楼主:
黑白的频率太低吧

黑白的频率太低吧,在LM2575上试过,效率只能上到45%,不过,这样子搞的话,我想不如用MC34063做个反激的得了,线径还能小点,20V或24V变成12V得了.

网友A:
黑白环用在buck电路上当然不行了

容易饱合,用在正、反激中,只要保证磁芯复位就OK

楼主:
问版主

是吗?那黑白环用在正反激上对频率有没有什么限制?几百K的频率没问题吧?我要找个来试试....

网友A:
跑几百K没问题的

注意最大占空比要小于0.5,以0.40为宜(对应最低输入电压)

楼主:
那么

那么,如果我正成反激的,还有一个-12V的,这样子,做一个1:1.2的变压器,我是不是在做变压器的时候直接把三股线并在一起绕,假如一次绕组是10圈,我余下的那二个二组绕接着再绕二圈,变12圈就可以了?是吧?
还有做成1:1的变压器是不是很变态?

楼主:
哪位能帮讲讲

哪位能帮讲讲FLYBACK和FORWARD的工作原理啊,按版主的说法我又看了一下,在FLYBACK和FORWARD的概念上糊涂了.也许是因为书上混乱的说法吧.
为什么我看到LM2586数据手册上12V(8~16V)输入的,12V输出的FLYBACK电路用了1:1的变压器,而在5V输入,12V输出的情况下用了1:1.2的变压器,这是什么原因,FLYBACK能升压的,还是升降压都行的?FORWARD呢?

网友A:
跟磁芯复位有关

你好好啃啃书吧

楼主:
嗯嗯

找到了...我找到一个国半的应用指南,上面写的非常好,AN-556.........

楼主:
我决定了,还用我的在第一楼的办法

我决定了,还用我的在第一楼的办法,呵呵,12V的要求进一步降低了,只要1A就可以了.一般情况下是0.1A,等有时间再去折腾反激正激了.

楼主:
请问版主

你说的黑环是指-45材的,还是铁硅铝的.

网友A:
用铁硅铝当然好了

楼主:
发现自己

发现自己太白痴了,5V根本驱动不了MOS管的.汗,当初是怎么想出来的.

谢谢版主的指教,我打算用FLAYBACK来做,我要5V和正负12V的,输入7~~16V打算用环形磁芯做个变压器,大不了买个LM3488之类10多块的芯片来用感觉上不管是体积还是价格都承受.因为5V的最小电流很大,所以变压器的初级电感可以做的比较小.占空比估计能在30%~40%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