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看一下,滤波电容为什么这样接?

楼主(2007-11-14):
(无正文)

网友A:
慢充快放,好象不仅是滤波的吧。有短时后备电源的意思。

网友B:
两个内阻不一样,充电时内阻大,放电时内阻低

这个电路可以避免充电时的大电流。但是纹波会相对增大一些。

网友C:
如果电路完整的话---少见

网友D:
后备电源

要求断电后有一定时间的后备供电能力,比如几秒钟。而平时又不能向电源吸取太大的充电电流。

网友E:
恩 10000uf的电容滤波似乎...

网友F:
10000uF的电容啊。打开电源开关的一瞬间电流该多大!

保险都可能给烧掉的,所以用电阻缓冲一下。另外二极管和电阻并联使用,可减小并联电阻,目的在于断电一段时间内,负载端仍有电源供给。

网友G:
减小开机时的冲击电流

网友H:
嗯,正解,我也是头一次看到

网友I:
慢充快放,用于瞬间大电流放电的场合,比如电磁机械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