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电流DC-DC电路

楼主(2007-11-15):
我想做一个12V转48V~51V的(10~20A)转换电源.望哪位老师指教一下!先感谢了!

网友A:
有现成的方案,效率95%

woai-ly@163.com 有资料

网友B:
12V-->48V(20A)达到95%效率很有难度

两种可行方案:
1、推挽+变压器升压,2组,每组3只10mohm的低阻MOSFET并联,在占空比0.45、100A平均电流下,140A有效值电流下,损耗达4.5%,变压器损耗以2%计,整流损耗以2%计,损耗已达8.5%,还不谈线路的损耗。这种方案在目前的条件下,要达到95%,简直不可思异.
2、BOOST升压效率可以高些,但这个功率级也很有些难度。

网友C:
2楼的牛可能都没有了

95%,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D:
方便的话,请woaily把方案介绍一下!

想学习学习.

网友E:
做过12V-19V boost电路,效率真达到95%, 但只有30W

网友F:
笔记本电脑车载充电用120W 12V升19V/6A 效率95%有批量做过

网友G:
最大输出有1.2kW,95%意味着有50W功耗

单个模块可能难实现一些,可以考虑多个模块均流并联使用。

网友H:
单个实现很难吗

网友I(2008-01-19):
要做一个双隔离DC-DC,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要做一个双隔离DC-DC,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参数:DC12V输入,双12V输出,输入与输出隔离,两组输出组与组之间也要隔离,功率为1W.如何设计呢,请高手给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