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稳压

楼主(2007-11-17):
问一下,负载把三端稳压lm338的输出拉下来,比如要求输出24v,实际上只得到18v,有什么办法可以将输出提高!负载不能改变!

网友A:
首先应该检查三端稳压的输入电压有没有被拉低

楼主:
输入没被拉低,如何扩流?

网友A:
那就是工作电流太大了,可以考虑扩流或者换个电流大点的

你的工作电流是多大?

另外,如果滤波不好的话,可能会导致它自激,从而输出电压降低。

楼主:
工作电流2A,lm338最大输出电流5A

能告诉一下怎么扩流吗?

网友A:
那就不用扩流了,5A足够。

靠近338的输入和输出附近有没有滤波电容? 应该分别接0.1uF的滤波电容。

另外是不是过热了? 过热也会保护的。

网友B:
你的电源功率足够吗

网友C:
应该是负载过大,你的电路设计未能够达到5A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