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进行电源设计,请指教

楼主(2007-11-17):
初次进行电源设计,请教:
1.要求:AC:100-240
        DC:12V  6A  纹波:100MV
            12V  1A  纹波:100MV
            12V  1A  纹波:50MV
2.器件的选择想用电源IC,就是不知道哪一种好,请推荐!!!
3.调整管的选择,请推荐!!!!
一但确定下来就在这两天画图

网友A:
1.要求:AC:100-240,OUT:

这个OUT是什么意思?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转行了,是输出的意思

楼主:
嗯,先不看输入电压

先看一下用什么管子和IC好,谢谢了~~~~~~~~~~~~~

网友B:
简单点的可以选择TOP227Y,IC内部集成MOS管

网友C:
回答

哈哈!小弟我也是刚开始干,你这东西里有的我还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