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大占空比的mosfet驱动问题

楼主(2007-11-18):
做了一个buck电路,输入最低电压是15v,输出电压是12v,所以占空比很大。调试的时候,发现pwm芯片(3843)很热,在开机的时候,有时候根本不能启动,同时芯片马上就烫手。初步怀疑mosfet驱动变压器因为占空比太大而饱和。在3843 第六脚输出串接一隔直流电容,还是没有改善,怀疑是驱动变压器磁复位时间不够,现在陷入困境,不知道怎样处理才好?pcb已经加工完成,更换驱动方式似乎不太可能,能否有简单的方法(不需要太大改动)可以解决问题?
请各位高手赐教!   谢谢先

网友A:
15V输入,Buck电路用驱动变压器?

把图贴出来看看吧。

楼主:
驱动电路就是典型的那种

驱动电路就是典型的那种,输入和输出都加了隔直流电容。在输出并联一个二极管和电阻,然后驱动mosfet。电脑里面没有图,所以不能上传,请多帮忙。

楼主:
四楼 你好

你好,可能是我没有说明白,我的电路是降压斩波的那种拓扑形势,这种电路必须要隔离驱动mosfet,你贴出的只是个单端反激拓扑。

网友B:
楼主的图应该不是楼上这样的

网友C:
占空比太大了

high side导通时间很长
发热很大
应该是这样

网友D:
用TLP250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