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电压大电流的线性电源

楼主(2007-11-18):
大家进来谈谈对大功率的线性电源设计时要注意的地方:
1,变压器的选用(功率的输入与输出匹配,隔离等)
2,滤波电容(整流后跟输出时的)的采用(包括容量跟耐压)
3,整流的方式(选用什么样的整流以及整流器件的考虑)
4,功率管的分配(管子的质量,数目,分配,反馈等)
5,走线的设计(主电路与从电路的布线~地线的合理设计等)
6,散热的考虑
......
哈~大家进来讨论下~

网友A:
回楼主

这样的线性电源没有什么很特殊之处。

网友B:
各方面的参数都是在合理计算得到,不得随便选取即可。

楼主:
大家就平时工作中遇到的~所获得的经验谈谈了~不用说具体参数

网友C:
呵呵,这样的电源只要解决料散热问题酒好

另外功率大,晶体管多,容易产生振荡,消振电路比较难一点,其他应该没有多少讲究

楼主:
RE:maychang

是没什么特殊的~只是想借此抛砖引玉一下`

网友D:
不如楼主自己先来说一下

网友E:
选择线性电源的理由

1、低纹波;2、高精度。

可以采用两级稳压:由可调开关电源提供比输出高几伏的电压,然后经线性稳压。可获得高精度、低纹波、高效率的电源。

网友A:
补充8楼意见

3、高速度。

8楼 davidli88 的方案,不仅可以获得高精度、低纹波、高效率的电源,同时也能达到高速度。不过,也不是很容易,需要考虑的东西太多。

8楼 davidli88 的方案在今天具有更大的经济意义。铜线和硅钢片都在涨价,几年来铜线差不多涨到了两倍半。但功率MOSFET等却在降价。用开关电源代替工频变压器的效益越来越高。 davidli88 是成本专家,一点都不假。

网友C:
有道理

线性电源的高精度是需要通过二次稳压来实现的,低效率主要就是体现在一次稳压效率一般只有50-70%,用开关电源代替线性一次稳压效率可以达到90%以上。

楼主:
同意

线性电源的一个很大的不足之处就是效率太低
若是用开关电源作线性稳压的输入的话可以大大提高效率
只是这样一来~在设计方面就要多了很多道工序了~要考虑的就更多了

楼主:
就个人认为在做线性电源的时候要着重考虑的还是管子的承受能力~

网友F:
侍机与效率很难达到,前景??????

我想更多有应该是热设计吧!

网友G:
原理,器件,成本,市场定位

网友H:
个人认为,线性仍有很在市场

高精度电源,音响,功放,仪器················

网友I:
RE

大电流滤波要用电感

楼主:
RE

线性电源中~有直流电源~也有交流电源
若都从这两种电源的共同点来说的的话
机器在做散热上~是要下点功夫的
(怎么感觉自己像是在说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