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开关电源的控制管型号

楼主(2007-11-19):
各位电源高手:
    近日看到一款开关电源,应该说是反激的工作方式,但是他把那个推动管型号磨掉看不清楚,所以在此请教各位老大此控制管应该是什么型号的,变压器型号是EFD30的,前面的保险丝是1.5A 250V,控制管外形是TO220,三条脚,针脚向下,1脚接在光耦一端和几个电阻电容,中间脚接地,第3脚接变压器,我本来想用5N60的代替试试看,结果一插上电,前面保险丝就烧断.我测量这个控制管各脚之间的阻值很大,如果是MOS管,为什么用5N60不行?难道是PN沟道的MOS管?

网友A:
不是MOS管

应该是TOP系列或其他集成了MOSFET的单电源芯片。

楼主:
哦,TOP的好像没有三条脚的芯片呀?能推荐几款参考一下吗?

网友B:
晕,TOP除了小功率的,其他都是三个脚的啊

楼主:
TOP242-TOP250不是三条脚呀!

楼主:
我今天要仔细分析了一下其电路,

我今天要仔细分析了一下其电路,其受控脚接有光耦和431组成的欠压和过压检测,我想TOP器件应该自带这个基本功能吧,我估计是P沟道的MOS管吧.

楼主:
不好意思终于搞清楚了原来是PI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