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纹波电压问题

楼主(2007-11-20):
(无正文)

网友A:
星期天买了块猪肉

用刀一刮,居然还有不少毛,屠宰场为什么不刮干净呢?
原因: 猪毛怎么刮也是刮不干净的,所以不能怨屠宰场不刮干净...
所以,你想吃毛少的猪肉,就自已再刮刮,或买刮得更干净的猪.

=================================================================
同理,开关电源的纹波是固有的,无法完全消除.
如果你的要求高,就再滤一下,或者买纹波小点的电源.

网友B:
哈哈,楼上的这个比喻好。

网友C:
或者买排骨,就没有猪毛了,哈哈!

网友D:
买牛肉,绝对没猪毛。。。

网友A:
哈哈

这个是肯定的,最多有两跟牛毛而已...(还是不小心掉进去的)

网友E:
2楼的比喻真是恰当

楼主:
2楼的比喻真是恰当

我就是想知道在一个开关电源供电系统中需来需要用一个电厂滤一下波?
如果是变压器供电用不用滤一下呢?变压器加7805没见过几个加电感的板子。
用于单片机供电。

网友F:
开关电源进线的电感是为了防止电源对外干扰,

因为开关电源工作在几十KHz~几百KHz的开关状态,而且开关的电压是310V,会产生很强的高次谐波,如果不用电感阻止高次谐波的泄漏,会通过电源线对外传导和辐射强烈的干扰信号,对周围电器设备造成强烈的干扰,这样的东西就肯定不允许生产了

而工频变压器工作在50Hz的正弦波下,高次谐波几乎没有,因此不会对周围设备造成感染,也就串不需电感了

电磁环境是靠大家维护的,开关电源都必须通过EMC的强制检测才能生产销售
这个可以去查看各个国家的检测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