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做开关电源时,为何所用电感都采用标准的计算公式得

楼主(2007-11-27):
我可以不严格按照公式来进行吗?
比如,我按照公式得到一固定规格大小的磁芯,我可否增大磁芯的尺寸,然后在该磁芯上缠饶导线,最终达到所需的电感值.

网友A:
增大磁心尺寸一般没有问题,减小尺寸需要考虑实际工作条件下磁心是否饱和。

网友B:
磁心的资料,一般市场里根本搞不到

大批量的有厂家的到还好....
我按一本书写的规格来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