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的工字型电感和同材质的环形电感在使用中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11-28):
如题,我看别人的一个帖子,讲了一个黑色的那种环形磁芯做的330uH电感给LM2575-5用的情况,说效率很低.但我发现很多人是用黑色的工字型电感来给LM2575-5用的.是不是同材质的工字型工作频率会比环形高?这种现像是工字型电感的结构引起的吗?

网友A:
环形的磁路基本上在磁芯内部,容易饱和

而工形的不同,有部分磁路在空气中,这样大部分能量存储在空气中(这个跟E型磁芯要加气隙是一个道理)。

网友B:
只要不饱和,与效率无关

网友A:
2575是buck型的,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它是反激的

能量要存储在铁芯中,如果电感饱和了,电感量大幅下降,就会导致开关电流增大,从而效率降低。

楼主:
嗯....

谢谢,楼上的二位,我打算动手试一下.....手头刚好有二个工字型电感

网友C(2019-05-11):
三. CKPK工字电感的特点:
  CKPK工型电感具有高功率及高磁饱和性,低阻抗、体积小、安装简单、的特点。工字电感不仅体积小,且安装便捷属于插件型电感,占用空间小;高Q值因素;分布电容较小;自共振频率较高;特殊导针结构,不易产生闭路现象;用PVC或UL热缩套管保护;并可用于自动插件机器;应用较为广泛。

  好啦!以上就是岑科电感对工字电感如何识别来做的简要概括?http://www.cenkersz.com/Article/zsr_1.html

网友D:
材料决定了一切,常见不加气隙应用的高频磁芯材料,比如铁硅铝。有一个共同特性:软饱和特性,随着电流增加,其有效电感量降低是一个缓慢的曲线过程,因此这些都可以用在无气隙工作环境。
常见的还有铁粉芯,而铁粉芯其实只是把气隙直接做在材料里面,进行颗粒分散了而已。
而一般的锰锌铁氧体,没办法像铁粉芯这样做,当无气隙时候,其磁场能量全部都在磁芯中,本身磁感应系数就高,而且大电流饱和特性硬,这样一来,允许流过的电流就很小了。当该类磁芯开了气隙后,等效磁路有磁芯和空气气隙组成,由于空气气隙表现出很大的磁阻特性,根据串联的原则决定了,串联的其中一方,承受更多功率的肯定是阻抗高的那个,所以,气隙开到合适程度,其实基本上所有磁场功率都都落在气隙上面,磁芯就不怕饱和了。
工字型,其实就是开非常大气隙的铁氧体磁芯。

网友C:
 工字电感工字电感的用途:大部分电子器件都含有RF电感。“为了跟踪动物,在我们家养动物的皮肤中植入的玻璃管内部都含有一个电感”,普莱默公司的一位研发工程师Maria del Mar Villarrubia说,“每次启动汽车的时候两个电感之间都会产生无线通信,一个在汽车内部,另一个在钥匙内部。”不过,正如这种元件的无所不在一样,RF电电感感也有着非常具体的用途。

  在谐振电路中,这些元件通常与电容结合使用,以便选择特定的频率(如振荡电路、压控振荡器等)。RF电感也可以用于阻抗匹配应用,以便实现数据传输线的阻抗平衡。这是为了确保IC间高效的数据传输所必需的。
    您可以关注,了解岑科电感,了解更多工字电感资讯 http://www.cenkersz.com/ckpk.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