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一个恒流源?

楼主(2007-11-28):
需要设计一个恒流源,输入电压为DC9V-24V,输出电流要求5.6mA,10.4mA,12mA各两路,根据需要可以选择不同的电流输出档位,精度要求为0.2%,如何设计?请给个思路指点下。谢谢!

网友A:
这个要求不高

普通运放加小功率三极管管扩流即可。
两路输出当然就要两路运放加三极管扩流。
“根据需要可以选择不同的电流输出档位”,如果手动就用开关选择。

楼主:
谢谢!

谢谢!主要是输入电压为变化的9-24V,同时要求输出电流恒定为三种给定植,是同时三路输出值都要有,而且每组值有两路输出。能详细指点下吗?推荐个片子

网友A:
三个电流值同时都要有,每个数值两路输出,那就要六个运放。
根据你的精度要求,运放输入失调电压至少应该小于1mV,LM358不能用,可以考虑OP-07,比较便宜。小功率三极管要求不高,9013或8050均可。OP-07不能单电源工作(输入输出均不能到零),不过在楼主要求的情况下(输出电流不变,输出电压不必为零)可以用单电源。

楼主:
行不?

想把9-24伏的输入电压稳成2.5V,然后用运放CA3140和三极管来实现,有这样的电压变换芯片吗?

网友A:
南辕北辙

就用你那个9-24伏的电源好啦。

楼主:
thank you!

谢谢楼主,我是个新手。你的意思是直接用OP07,可以满足我9-24V的输入要求,然后接两个三级管,电流可以恒定,不过我看到电路例子中,是先稳压成一个电压,然后电流=电压/电阻,改变电阻大小,可以输出不同的恒定电流值。你能给个电路图参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