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做电源变换中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2007-12-06):
我们公司有一个DC/DC变换的电源,是别人做的,看起来很简单,就是用一个600W的开关电源,串接一个负载和一个MOSFET管,要求的功能是使输出电流可调(0~30A),如果用PWM加一个阻性负载,这个还讲得过去,但如果接上一组二极管负载再实现电流从0~30可调我怎么也想不通。二极管是一组激光二极管,特性和普通二极管差不多,经实验刚接通时的二极管上的电压在14V左右,达到最大值时电压不能超过18V,最大电流是30A,不知这个怎么实现的。望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能否把原理图传上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B:
要求输出电流可调

当然也要求调整后外界因素变化时保持电流稳定。
输出电流取样反馈。

楼主:
原理图如下

网友B:
按照这个电路

各发光管中电流峰值不可控,但平均值可控。
电路中一点电阻也没有吗?完全靠导线电阻限制电流?

楼主:

开关管之后,也就是从开关管到电源负极上还有一个5毫鸥的采样电阻,用于采样监控用的,但这个么小的电阻在整个电路中觉得可以忽略不计吧?

网友A:
采样电阻往往都是很小的

主要是要关注这个采样电阻的取样电压又送到什么器件,最后又怎么样调节Q1的占空比。最好是有完整的图纸才好分析,你只给出了最理想的部分,这是不足以让大家分析清楚的。

网友C:
哇塞,什么激光二极管用30A的电流啊?那得多亮啊!

害我满眼的◎◎◎◎◎啊...

PS:
激光二极管只要保证不过热损坏就行了,所以不是信号传输的话限定平均功率也是可以的,而不一定非要限定峰值功率
当然,你给脉冲电流加上平滑、滤波,那就更就近平均了

大电流下应该用电感来滤波,用霍尔元件可以做到无压降检测电流

网友D:
可能是外部有控制信号

应该是外部有控制信号,用来控制MOS管的导通关断,MOS管恒通是最大电流,让后通过调节MOS管的通占空比来调节激光管上的电流

网友C:
LS,自己吐的自己吃回去

30A的电流你却想着“MOS管工作于线性状态”来恒流???

网友B:
10楼

要吐请到厕所,到处乱吐太不文明,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