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单片机做电源控制如果死机,如何防止PWM信号一直趋

楼主(2007-12-06):
上次感谢各位的意见,最近整理一下 把结果发给大家看看

楼主:
第一次做 现在我已经完全的傻了 呵呵

看到上面的PWM和次级变压器端输出的电流波形我完全无语了

虽然可以充电 但是这个电流波形让我实在无法理解这到底算正激还是反激呢

按原理来讲反激的电流应该在开关管截止的时候变压器释放能量时才有的
这个波形怎么看都象正激啊

楼主:
图不见了 重新上传

网友A:
从图中变压器同名端看是反激

你那个波形1是电流取样波形?用的什么示波器?怎么同步的?

网友B:
楼主什么单片机啊

楼主什么单片机啊,能做到多少频率啊?我也一直想用AVR搭个单片机的开关电源玩玩.

楼主:
不好意思 先前用的示波器不照

换了个示波器,从0点触发  波形还是比较漂亮的
占空比设计是按输出电压的大小来分阶段控制的

回:卖报小行家
我用的DISPIC30F2020   这是美信做的专门控制开关电源和电机的控制器

网友B:
楼主用的高档货啊,我打算找个AVR的来试试
顺便问这种DSP多少米一块,有C编译器不?

楼主:
这个好象要30多元吧 我不是是太清楚啊

另外有个问题
我这个设定给电容充电电压到150V时停止充电
也就是电压只要没有下降,PWM控制占空比就一直保持很小

但是在冲到140V左右的时候,变压器开始有响声
这是可以理解的 变压器内部有能量传输
但是到150V以后,能量的传输应该很小了才对   为什么还有响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