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感如何计算(降压DC-DC)?

楼主(2007-12-14):
主要是如何确定电感?
如:频率为1M,电容已用100uF,负载电流=200mA,,电压=5V

大侠说说计算方**

网友A:
参数严重不够,无法计算。

网友B:
除了频率以外,还与你的脉冲占空比尤其是负载变化范围有

楼主:
这么复杂啊,吓着我了

再看看那个IC

网友C:
回楼主

1M的频率,200mA 还用100uF的电容,这么苛刻的运用要求啊。
我的一般20%的峰峰值都能接受。

网友D:
还缺少纹波系数

如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