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傻事

楼主(2007-12-14):
我是个新手.想问一下这个电路:输出功率在哪调?或是哪些零件决定功率?我知道IC TNY266 会影响.它的功率是10W,还有哪些呢?

网友A:
输出端是C7的两端

D1C6R1C1D2T1D4C7均与输出功率有关。

楼主:
哦,这样啊

先谢谢了.
1. D1 C6 是决定输入电源电压.就是说输入越大,输出越强?
2. R1 C1 D2 应该是续流的吧?续流能力越好,输出越强?
3. T1的哪些参数会影响输出功率?

还望maychang能帮忙解答! 谢谢!

网友B:
不同意2楼

T1
R2 R4  R5 R6

D1 是半波整流的
C6 是储能滤波的
R1 C1 D2 沥磁的,能量消耗很少
D4 是输出整流的
C7 是输出储能滤波的,影响输出电流的峰峰值。

T1是核心器件,砸比 以及工作的占空比都影响输入输出
R2 R4 R5 R6 是调节输出反馈的,简单的说就是通过他们来调节T1工作的占空比,从而调节输入输出。

网友A:
回4楼 wuyan_feng

我的意思,是这些元器件都可能影响输出功率的最大值。
以C6为例,C6容量太小,整流后负载变重时两端电压将很低,整机无法输出足够的功率。

网友B:
回5楼

同意。。。
看过你另一片给的回复了
呵呵,此篇你有点答非所问啊,搞的我还怀疑有好几个maychang那

楼主:
请教maychang

能回答一下我3楼写的问题吗?
谢谢!

网友C:
要求输出功率大,那么输入功率自然就会大

那么自然要求D1的电流容量大,电容C6的容量大,并且电流容量也要大。

2,3问同上,都是要增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