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源拓扑的问题

楼主(2007-12-15):
新人刚接触开关电源,问个简单的问题,还请高手解答。
在Buck-Boost变化器中,输出电流说是不连续的,我的理解是开关合上的时候,后面的储能电容会个放电,断开时,电感对电容和负载放电,电流应该是连续的。怎么说是不连续的呢?

网友A:
输出电流指D1中的电流,它是不连续的。
注意与Buck电路比较,Buck电路中可以没有输出端并联的电容,因为Buck电路输出电流连续,但Buck-Boost电路就不能没有这个电容。

网友B:
二楼不全对
准确的说是电感上的电流
可以想象为开关断开的时间太长了,使得电感上储存的能量放完了,没有电流从电感上流过了,开关还没有闭合。
buck电路也有这种现象

网友A:
回3楼 wuyan_feng

Buck电路中只要电感充分大,可以不用输出电容,但此电路则无论电感多大,输出电容不能去掉。
此电路中,开关管导通时,二极管D1中必无电流,开关管导通时对电感“充电”,电感在开关管导通时不能对负载“放电”。

楼主:
再讨论下电流的变化问题

首先谢谢两位的解答。

假设电感的电流是连续的,在开关管导通时,电容的放电电流应该是逐渐减小;开关管截止时,电感放电,电容充电,充电电流应该也是减小的。但是我看其他资料上看到导通是电流是增大的,截止时没有电流,怎么解释?

网友A:
你那个“其他资料”说的

大概是开关管中的电流,而非电感中电流。

网友C:
唉,说来说去说的乱成一团,要分清楚每句话说的到底是谁

不然就会驴唇不对马嘴了...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说清楚

假设电感上电流是连续的,在开关管导通时,电容的放电电流应该是逐渐减小;开关管截止时,电感放电,电容充电,电容的充电电流应该也是减小的(图一)。但是我看其他资料上看到导通是电容电流是增大的,截止时没有电容电流(图二),怎么解释?

网友C:
你这个涂明明写着ic,你怎么就看成电容的电流了呢?

楼主:
ic电流不是电容的电流那是那个器件的电流(上面的图一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