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隔离的参数是什么步骤来计算的

楼主(2007-12-16):
这阵子想看看光耦隔离的,但发现所有的书上写的都很简单,有没有DX指点一下,这光耦做隔离时,电阻之类的参数的计算步骤是怎么样?
比如PWM控制器的COMP脚的电压要求最大不超过2V,最小为0.3V,变压器级连输出为12V,那么补偿脚这里的电阻怎么样?要从光耦的Ic/If的图上找一个线性区间来换算吗?

网友A:
光耦隔离主要是考虑几个值:

1、二极管的驱动电流
2、CTR
3、光敏三极管的上拉电阻
4、光耦的速度
5、考虑隔离信号的频率值

一般的开关量信号的隔离,使用低速廉价的光耦只需要考虑一下能够保证充分饱和和截止;

高速信号的隔离,需要考虑到选用高速光耦;
这个时候,主要是按照datasheet来选择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