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618可以输出12V电压,2A电流吗?

楼主(2007-12-22):
请教:
在输入电压为 DC 8V-24V的范围内,MAX618可以输出12V电压,2A电流吗?
谢谢!

网友A:
datasheet第一页就说+12V 最大输出500mA啊
而且这款是升压IC,输入不能高过输出的。
你要找的是buck-boost IC,可以根据输入电压自动调节保持输出不变的

楼主:
WR:2 楼

你好,2楼的老师,给我推荐一下相关的 buck-boost IC ,好吗?
LM2575 是 buck-boost IC 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