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输入电压为 DC 8V-24V的情况下,可以用 SPX1117 来产生3.3 V电

楼主(2007-12-22):
在输入电压为 DC 8V-24V的情况下,可以用 SPX1117 来产生3.3 V电压吗?

网友A:
1117是低压差LDO。

看DATASHEET,
最高能支持到好多,输入电压高,电流大的话发热有点严重,平时用也不过用的是5V输入。

楼主:
WR:2 楼

2楼的老师,你好!

题目是这样的:
输入:DC8-24V;
输出:DC3.3V,1A.且这个电压是给CPU供电的,所以要求纹波要小,对电源的质量有较高的要求。

这个题目我该怎么做呀?请指点指点!

网友B:
可以采用BUCK电路,纹波大的话可以加π型LC滤波器

网友A:
给CPU供电的话,

你可以用单片开关电源LM2596-5做成5V,然后再加1117,部分厂家的1117最大输出也不过是800MA,主要是24V太高了,如果CPU等要100MA的电流的话,那么输入24V时1117的功耗有2W,太高了些,

2596输出的5V也可以供作它用.2596是1A的,如果不够的话可以换成其它的2A的,我记不太清型号了,去国半的主页上应可以找到.

网友C:
24V太高了,用DC/DC吧,滤波一下,供CPU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D:
5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