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指点下:10~20V输入12V/1A输出隔离的高效电源用那种IC

楼主(2007-12-22):
   请大虾指点下:
DC:10~20V输入,12V/1A输出开关电源用那种电源控制芯片好,输入输出要隔离,
效率要90%以上.谢谢!

网友A:
可以考虑UC3845

效率则很难说,与工作频率、功率管、整流管、变压器等等都有关系。估计90%很难做到。

网友B:
呵呵,用LM2587

用LM2587做个带隔离的好了....反激式的

网友C:
LM2587好贵,30元呀

网友D:
哇,30元吓死人啦!

  还有没有其他ic可选阿?谢谢

网友B:
30块

打个1.5~2折就够了,没这么贵的....JS误国啊...

网友D:
问过了,LM2587买几个样品要15块.

网友E:
ltc1871,

我用LTC1871反激做24v转隔离300v,效率80%,不隔离85%,做12v效率90%以上应该没问题吧,3845应该不可能做到90%把

网友F:
1871也不便宜

网友E:
1871要1.5美元一片

网友G:
效率90%,难了

不隔离的话,用speic结构,可以到90%的效率

网友H:
低压隔离电源的效率问题

低压隔离电源要想做到高效率,需注意以下几点:

1、选择适当的拓朴结构,这里建议用单端正激有源钳位,利用其大占空比的特点,可进一步降低铜损;
2、先择低损耗的磁性材料,线包采用多股铰线绕制;
3、合理设计开关驱动电路,以获得足够高的开关速度(特别是关断速度);
4、运用同步整流技术,降低整流损耗;
5、布线电阻。

网友I(2011-09-27):
回复 网友E:

您好,我在使用ltc1871的时候遇到了几个问题,Ith端不知道该怎么接,另外,Isense和FB想做成隔离反馈,用光耦,也比较迷惑。麻烦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J(2012-02-11):
可以使用TPS40210的隔离反激变换器。详细见下面的参考设计。
http://www.ti.com.cn/tool/cn/pmp4626.2

网友K:
掘坟不断,07年的帖子都能挖坟挖出来。15L绝对是二姨家的掘坟高手。牛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