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v转3.3v简易电路图

楼主(2007-12-27):
我的设备中需要在开机时为电源部分管理器(单片机)提供一个3.3V50mA的供电,待电源管理器确认各供电部分正常后,开启设备内的DC/DC模块,这时就可以断开初始时的供电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望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A:
最简单的当然是电阻限流+LDO了;

20V*0.05A=1W;
你选择一个2W400欧姆的电阻就行了;
加上一个小继电器的常闭触点切换2个电源;
再加2个二级管保护一下;

网友B:
需要确定一下

50mA是固定电流,还是最大电流?

如果电流降到25mA, LDO将承受13.3V的输入电压, 大多数LDO都要完蛋

网友C:
最好还是加一个DC-DC

24V到3.3V,压差较大啊,建议还是用一个DC-DC的芯片。

网友D:
可以用LDO

但LDO的耐压一般不高于15V,所以必须在电阻后加稳压二极管来保护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