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大问题,那个万能充的电源我想改成85V输出的,应该怎

楼主(2007-12-27):
请教一个大问题,那个万能充的电源我想改成85V输出的,
电流最大100MA,
应该怎么改呀
我从没做过开关电源,请高手们指点一下吧,谢谢!

网友A:
n

f初级输出,,,,,,,,,

网友B:
难...

万能充的功率不够8.5W,电压倒是可以改,不过改的地方太多了,次级匝数、整流管、滤波电容、取样电路。

建议重新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