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请告诉我:此电路的限流保护电路是那里?怎么实

楼主(2007-12-27):
(无正文)

网友A:
替maychang回答

Q3、Q4的作用,只是在8、11脚翻转的瞬间。

当TL292启动后,8/11脚内部的开关管截止时,Q2/Q4对应导通,T2次级产生感应电流,启动相应的开关管,由于Q3、Q4的驱动能力有限,故主开关管正常工作的驱动信号,并不是由Q3、Q4提供,Q3、Q4只不过提供开通与关闭的信号而已。

由于T2右上边一个绕组的作用,主开关管获得的驱动电流,将与主开关管集电极电流保持一定比例,故名比例驱动。比例驱动的优点,是集电极电流发生较大范围变化时,让主开关管保持一定的饱合深度,进一步降低开关损耗。

当Q3、Q4导通时,由于Q3、Q4的分流作用(不一定要很大电流),只要主开关管基极获得的驱动电流降低,饱合深度小于1,开关管一进入线性区,由于雪崩作用,电路将立即翻转(实际上,由于主开关管的ts、tf的作用,翻转过程实际上在几百nS内完成)

网友B:
看不出来

没有找到,看不出来。

网友C:
限流保护

   假设此电路12V的输出最大电流是5A.现在我要把它改为10A,怎么改??(前提是元件参数都满足要求)
谢谢各位了!

网友C:
限流电路

    我看此电路是运用负载电流增大,从而使输入脉冲跟着增大,反馈到TL494,4角的电压大于5角从而实现保护!!
各位不虾,不知在下说的对不对/

网友B:
TL494的4脚是死区时间控制

5脚是振荡电容。
风马牛不相及。

网友C:
限流保护

  楼上兄弟你有所不知啊!TL494,4角本身自己有个电源的,我们调他的死区时间也是通过调他的电压的.在正常时,为了防止两个开关管同时导通所以在5角高于震荡锯齿信号低端值时有有段死区,一旦负载过量则5角一直高于4角使得输出一直为零,从而停止震荡!
不知回答的是否满意!!

网友B:
回楼上 能者无敌

你的分析完全错误。
现在4脚确实有个信号,但不是过流信号,而是过压信号。
图中标注得很清楚,Over Voltage Circuit

网友B:
回 能者无敌

此电路最特殊之处,是Q3Q4两支管子的接法。
注意TL494并不通过变压器T2驱动半桥,也不是通过Q3Q4再通过变压器T2驱动半桥,Q3Q4的作用是使变压器初级短路。
看得出来吗?
能看出来,开关电源就算学通了。

网友C:
回MAYCHANG

    你说注意TL494并不通过变压器T2驱动半桥,也不是通过Q3Q4再通过变压器T2驱动半桥,那他是怎么驱动的?请教

网友A:
比例驱动,但T2同名端明显错误

网友C:
回八楼

Q3Q4的作用是使变压器初级短路是怎么回事?我不懂!请指教

网友C:
回12楼

谢了。希望你这样的高手多发表意见!!

网友C:
限流保护

   此电路的限流问题在下还是不能搞清楚!
请高手们发表你宝贵意见!

网友B:
这个电路的驱动

别看简单,张占松蔡宣三《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一书中都搞错。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能者无敌 应该注意到:该图中半桥的两个管子相联处并不是接到输出变压器初级,而是通过T2上面靠右边的绕组再接输出变压器初级的。换言之,所有输出电流都经过T2的这个绕组,在T2上面靠左边和中间的绕组中产生感生电动势,形成反馈。注意绕组极性,这是正反馈。

网友C:
回上话

  本人开始没看清楚,就发言了,谢各位批评指正.本人一直以来是做照明电源的,刚转行,所以希望更多人做指教!

网友C:
回楼上

   那也就是说负载的电流变化在T2和脉冲信号上随时可体现出来,可否从脉冲信号上取样从而控制起输出电流呢?如一下电路欢迎查阅比较,提出问题:

网友C:
限流保护

网友D:
是谁给12楼的回贴赏了裤裤?

郁闷ing

网友E:
20楼的心情估计跟我以前注册新ID的时候差不多……呵呵

以前的ID带个“.”玩不了blog,所以注册了个新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