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系统中双电源的处理

楼主(2008-01-03):
系统的输入电压为2.5~4.2.在系统中有两部分要用到3.3V的电源。其中A部分主要器件为MCU,FLASH,蓝牙模块。总的工作电流小于100mA,B部分工作电流为1.5A,且持续时间为50ms。现在在电源规划中我打算使用两部分电源变换,A部分使用LDO器件产生3.3V。B部分采用开关电源来产生3.3V。同时A,B部分的地要隔离开。用0欧姆电阻连接。
理由:两部分分开供电这样可以避免B部分处于工作状态时对A部分的产生冲击。地面隔离开可以避免B部分有大电流通过时将干扰带入A部分。

   以上是我自己的一些分析。不知道对不对。希望有经验的朋友能给一点意见。还是我这个方法是否可行。是否会导致成本增加。同时想请教各位朋友我是否可以将A,B两部分直接通过一个开关电源来统一的供3.3V的电。如果采用这种方式则B部分处于工作状态时会不会对A部分产生影响。

网友A:
A部份设计错误

分为A、B两个供电系统是正确的,但A系统用LDO明显错误,LDO在100mA情况下最小输入输出压差至少100mV,输入低于3.4V将无法保证正常输出。

建议用两路SETP-UP&DOWN供电电路,保证在整个输入电压范围内,输出保持恒定。

网友B(2008-02-28):
求稳压电路,请各位大侠帮忙!

若用电池作为输入,输出电压在2.0-3.6V时,要选用哪种芯片或者稳压器才能实现?
哪位高手指点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