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2830-3.3怎么输出4.2v电压(空载)呢?带负载的话就为1.2v了

楼主(2008-01-04):
AS2830AU-3.3是低压差电压源,4.5v<=vin<=10v,vout=3.3v,输入输出滤波后在板子上只有1.2v,单独测AS2830AU-3.3 直接输入滤波后的5v电压,输出再滤波,输出确为4.2v左右,看输出手册上说用22u电解电容或者10u坦电容滤波这样可以防止震荡,接了22u电容后用示波器测没有震荡,输出4.2v,不知道怎么回事,以前用LM317和78系列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啊,知道的朋友说一声,先谢过!

网友A:
估计有可能芯片坏掉了,

试下1117-3.3
也可以拆下来自己用个电压源测试下,

楼主:
电压源测过,买的几片都测过了 都这样 郁闷

不可能运气这么差吧,买的都是坏的

网友B:
此时的电源输入端呢?别电源内阻太大……

如果输入正常,电流也没有超出范围,就是317坏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楼上各位

问题解决了,这个片子是电压可调输出的,加了两个电阻就输出3.3v了,可能是出厂时帖标签帖错了,还是由于这个片子比较老了,当时命名3.3就是可调的意思(片子全称ALPHA AS2830AU-3.3 9704)有人说9704表示97年第4批产的 不晓得是不是,不过现在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