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稳压电路如何设计

楼主(2008-01-06):
输入:3-8V
输出:5V

DC2DC电路能否升压和降压结合在一起。
总不能DC2DC到9V,再7805下来吧,那也太损了。

网友A:
LM2596

用LM2596可以做到

楼主:
谢谢,马上找资料研究

楼主:
LTC3780好像是可以的

LM2596好像是行不通的

网友B:
降压-升压型稳压器

降压-升压型稳压器

凌力尔特公司提供了业界绝无仅有的“真正”降压-升压型同步 DC/DC 转换器。凭借其独特的内部四 MOSFET 开关组合,它们能够从降压模式经由 100% 的压降操作后无缝切换至升压模式。这样,即使在输入电压波动至输出以上或以下的场合,也可提供一个固定的输出电压。

www.linear.com.cn/pc/categoryProducts.j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