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替代这个变压器

楼主(2008-01-06):
虚心请教各位,
我的一个电子钟的电路如附图.
他的小变压器是双7.8v 和一路12v输出的。初级不小心烧掉了,
自己的业余条件重新绕制很困难,
想能否用市售的双12v的变压器
经过一些电路的变换之后接到原来电路上?
手头有7805,7806,7808,7905,7906,7812,7912等电源芯片和适当的整流二极管等等。

我的问题是LM8562这个片子上都写是全负电源,什么意思?如何设计这个电路?

暂时可以认为8v可以替代7.8v。

多谢awey,  实在不知道怎么回复帖子。只好改自己的和您说下。
我的双12v变压器质量堪忧,空载电压高,担心板子的安全,还是希望降压使用。您的建议可以说是最简单的,多谢。

您了解这类LED PANEL 的原理吗?为何双电压供电?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00816132335840.pdf

网友A:
可以

需更改LED供电的两个限流电阻,

下面两个二极管负端连在一起,接下12V端,不用稳压。

网友A:
关于电压问题

上面两个7.8V主要给LED供电的,利用交流电的正负半周交替供电,至于怎么工作你不用深究,因为这个钟本来就是用市电频率做时钟的,没有同步的问题,换成12V只是电流会变大,所以要更改限流电阻。

至于下面的12V供电,你标的是12V,不知是直流还是交流?如果是直流,那变压器就改用双9V的

楼主:

但愿这样是回复主题。

多谢awey.

您的建议足以,我可以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