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低压差的LM317做过恒流源么?

楼主(2008-01-07):
有人用低压差的LM317做过恒流源么?效果如何?精度? 做过的谈谈啊!

网友A:
LDO作恒流源的精度问题

LDO作恒流源应用的精度主要由下面条件决定:
1、LDO的精度与温度特性;
2、LDO的自身消耗电流及其与输入电压的关系;
3、LDO输出端对地的恒流调节电阻精度及温度特性

另外,LM317不是低压差的,低压差必需用PNP或P-MOS作调整管,看DATASHEET上的内部电路结构就知道了。

网友B:
有些场合可能只能用 LM317

看你要求多高精度的。2% 量级可以用线性稳压器做(简单),1% 以内只能用运放搭了。

我用过 LT108x 系列的,压差 1.5V(LM317 是 3V),初始精度 1%(LM317 是2%,LM317A 也是 1%)。可见精度相差很小。有的 LDO 精度更差。

LDO 的优点(低压差)是有代价的:

1. 电压范围:最低压差低,最高压差(决定最高输入电压)一般也要低

2. 稳定性:LM317 是自身稳定的,LDO 通常自身不稳定,做稳压源时要靠输出电容维持稳定,做恒流源了,不能加电容了,有些场合就有问题了(恒流源往往用作动态负载),至少要先做试验

而且还有代换、军品供货之类问题

楼主:
很详细!谢谢两位!

很详细!谢谢两位!